[求助] 射频前端的问题

楼主(2021-01-31):
各位大佬好,小弟现在做着一个射频作业,是一个纯小白。用的是cadence软件仿真。 我的作业是做一个差分LNA,我设置完电路想仿真一下稳点因子Kf 的时候发现没有图像,请问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感谢!
电路的VDD是1.2V 电流源我设置成2.5mA 偏置电压我设置成1V  6个电感都是大概10nH这样

整个电路图,加了激励

整个电路图,加了激励

电路图的参数

电路图的参数

网友:
没有图像八成是仿真没跑动,比如两个 label 连在了一条线上之类的错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RF输入被Vbias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