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变压器如何用Cadence仿真自谐振频率

楼主(2021-01-31):
想用变压器设计一个毫米波差分PA,看别人的论文中提到一个变压器的自谐振频率(SRF),想请教一下这个自谐振频率如何仿真?

网友A:
如果有变压器的S参数,可以仿真SP,看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阻抗虚部的过零点可单位谐振频率,也可以利用电磁仿真软件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变压器的S参数,可以仿真SP,看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阻抗虚部的过零点可单位谐振频率,也可以利用电 ...

仿真sp的时候主级线圈和次级线圈都需要接port吗?假如主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看到的阻抗虚部过零点位置不一样呢?利用电磁场仿真软件应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sp的时候主级线圈和次级线圈都需要接port吗?假如主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看到的阻抗虚部过零点位置不一样 ...

SP仿真需要加port,自谐振频率一般看个大概值就可以了,看Z21,Z11,Z22。电磁仿真软件也可以通过Z参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