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net在linux仿真会死掉

楼主(2021-02-01):
sonnet16.52和15.52两个版本都试过,小点的仿真没问题,大点的仿着就死掉了,有师兄知道是什么原因嘛?
同样方式生成的license 在win下又没有跑死的现象,难道在linux下还要额外的patch?

网友A:
基本无解,我都是拷到windows下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无解,我都是拷到windows下仿的

现在也是和你一样,也是拷win下仿,内网拷出来麻烦得很

网友:
或者内网找一个windows的电脑作为仿真服务器,前提是你的工作站能访问它

网友A:
sonnet 17版本变化挺大的,GUI和16完全不一样,不确定有没有修复这个问题。sonsivri论坛里可以找到链接,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net 17版本变化挺大的,GUI和16完全不一样,不确定有没有修复这个问题。sonsivri论坛里可以找到链接,你 ...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B(2022-07-24):
linx也是同样的问题,稍大一点就卡住不动了,其实win下也很慢,只不过不会崩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x也是同样的问题,稍大一点就卡住不动了,其实win下也很慢,只不过不会崩 ...

17版本后,linux版本有所改善,win下仿真效率的确不是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17版本后,linux版本有所改善,win下仿真效率的确不是很给力。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配置环境没搞好。这个软件我一直开着后台看进程,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用单线程在跑。像较新的海飞丝这些,在划分网格期间,现在都开始多线程并行在跑了。是不是有个什么环境变量可以设置多线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