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运算放大器环路增益计算方法以及仿真方法

楼主(2021-02-01):
求理想运算放大器环路增益计算方法以及仿真方法?谢谢!书面上公式T=-VF/VT,其中T表示环路增益,VF表示反馈信号,VT表示测试信号

网友A:
可以去看看allen书里面的运放测试章节。

网友B:
断开环路,加个大电感 大电容 在电容一端加ac信号 看电感另一端的输出 你是问这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看看allen书里面的运放测试章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环路,加个大电感 大电容 在电容一端加ac信号 看电感另一端的输出 你是问这种的吗 ...

谢谢!我有试过你的办法

网友:
做stb仿真

网友C:
stb 应该阔以

楼主(2021-09-16):
非常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b 应该阔以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