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刚看了论坛上老师的课,请教一个仿真问题。

楼主(2021-02-01):
请问为什么stb仿真时要加入iprobe器件呢,这样加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可以不加吗?谢谢啦

网友:
AC仿真要断开环路,你不加这个 怎么断开环路呢

网友A:
stb类似ac,但不需要断环。
加probe是为了指明算哪个环。

网友B:
不加probeAC仿的是开环,需要加入电感电容断路仿。stb仿真的是闭环,对运放而言,仿真结果差不多的。对闭环负反馈系统就要prob仿比较好啦

网友C:
It's used to break the loop with parasitic. There are couple ways to break the loop
(1) use iprobe. By this way, you can keep parasitic (or load).
(2) Using 1M inductor + 1M capacitor. Simulator will give you warning and reduce the value to a resonable number, but it doesn't matter. However, the parasitic will be lost
(3) Using Resistor. In property, you can specify "AC value" and "DC value". AC must be big to break the loop. DC must be as small as possible to maintain DC
(4) There is "split" switch in analogLib, you can specify "AC" and "DC" break or connect

网友:
用于指明需要仿真的环路

网友:
也可以用理想电感和电容

楼主(2021-03-12):
引用 网友A:
stb类似ac,但不需要断环。
加probe是为了指明算哪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probeAC仿的是开环,需要加入电感电容断路仿。stb仿真的是闭环,对运放而言,仿真结果差不多的。对闭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s used to break the loop with parasitic. There are couple ways to break the loop
(1) use ipro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