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PEX生成CalibreView遇到问题 “Could not find pin mapping for terminal sub of cell”。

楼主(2021-02-01):
在pex后生成CalibreView时遇到报错,在此求助各位大佬。 “Could not find pin mapping for terminal sub of cell”。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Pin PLUS on instance floating input/output”.

阅读calview.map文件发现, nmoscap_1p8的映射是 (nil SUB "dummyGlobalNet!"), nmoscap_1p8_dnwell的映射是(sub SUB),这是不是会是前者有报错而后者没有的原因呢。但是我又该如何去修改呢?
我尝试将有报错nmoscap_1p8的映射改为(sub SUB),讲没有报错的nmoscap_1p8_dnwell的映射改为(nil SUB "dummyGlobalNet!"),甚至删除nmoscap_1p8这一整个映射,但是报错都没有变化。

网友A(2021-05-07):
题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主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B(2021-07-30):
请问题主,我在提取Spectre网表正常且可以仿真,但提取calibreView后所生成的原理图无内部连接关系。Virtuoso的warming如下:
有人说内部无连线是cellmap错误导致calibreView网表错误,从而原理图无连线。请问有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题主,我在提取Spectre网表正常且可以仿真,但提取calibreView后所生成的原理图无内部连接关系。Virt ...

目前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我这边有了点眉目,将lpe的rule修改成lvs的rule后,再将XRC的相关规则include进来,就会有正常的连接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连接关系正常了,寄生rc却没提取出,还在找解决办法中。

网友C(2022-11-23):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有了点眉目,将lpe的rule修改成lvs的rule后,再将XRC的相关规则include进来,就会有正常的连接关系 ...

是不是用的smic的库,我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的smic的库,我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请问解决了吗

现在已经不用calibreview了。因为生成的寄生文件太大了,现在都用spectre网表来跑后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不用calibreview了。因为生成的寄生文件太大了,现在都用spectre网表来跑后仿。 ...

最后也没解决,我也改成用spectre网表跑了

网友(2023-03-27):
我做PEX到最后一步也是这个错误,这些错误影响calibre view的查看吗?会不会这些错误说的是cell mapping定义了所有的器件,而我们电路只使用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其他器件被忽略而造成的错误呢?
但是我打开caliber view只发现里面有一些电阻和电容,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了...
是不是我选了Transistor level的原因呢?我去选gate level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不用calibreview了。因为生成的寄生文件太大了,现在都用spectre网表来跑后仿。 ...

请问spectre网表如何跑仿真,spectre网表之间怎么拼接?有相关教程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3-10-11):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