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写的RAM可以综合吗?流片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1-02-01):
电路有一个FIFO,里面的RAM我是用 [7:0] ram[0:16];
这样子流片会有问题吗?

网友:
没问题吧,就相当于dff实现的?

网友:
就是一个简单的寄存器组,很正常,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建议就调用SRAM了,SRAM会比dff省面积

网友:
就是REG_MEM嘛,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一般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需要评估面积,速度,功耗以及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