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局部net与全局net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1-02-01):
设计中采用了一些标准单元,标准单元的symbol只有in/out端口,其供电为vdd!和vss!
在layout过程中,希望将标准单元的vdd!接到本地的vdd,vss!接到本地vss。
求助各位在schematic和layout中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除了修改标准单元

网友:
定义全局变量即可

网友:
全局变量呀

网友:
In Virtuoso schematic, edit symbol property, add "netset" to set "vdd" "VDDA" or "vss" "GNDA". Don't use "vdd!", just "vdd"
After you add, this variable will show in property. You can set the display "both" or "value" only to se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