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CLK复位的veriloga的比较器设计

楼主(2021-02-02):
veiloga 比较器不带CLK复位的已经实现,但带有CLK复位清零的有问题;
求大佬帮助
上升沿正常比较已经始先,下降沿清零做不出来

网友A:
x, y 为real,不可以用电信号赋值方式,应该书写为=号,而且应该注意上下文执行次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y 为real,不可以用电信号赋值方式,应该书写为=号,而且应该注意上下文执行次序 ...

谢谢指出错误,改了下实现了

网友(2022-11-29):
下降沿的触发条件里,(VCLK,-1)即可

网友(2023-05-12):
您好能分享下最终的代码?我下降沿复位的效果始终没能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