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ftchk

楼主(2021-02-02):
过lvs,报softchk,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电源短路了,nwell,仔细检查版图

网友A:
ERC三把叉叉搞清楚没有

网友A:
既然连接检查是没问题的基本就是 nwell dnw  psub 之类的问题。是不是用了psub2之类的lvs层次虚拟区分了不同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连接检查是没问题的基本就是 nwell dnw  psub 之类的问题。是不是用了psub2之类的lvs层次虚拟区分了不 ...

双井,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井,地一个

错误里面 123是可以点亮的,点亮之后看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井,地一个

电阻是不是用的p注入电阻,然后一边接的是电源但是和地软连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井,地一个

你这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层次,把左边层次表一起截图接下来

网友:
LVS设置可以把softchk错误按照error报出来的,改一下option设置就可以
一般是多地短路,或者同一个地但之间没有通过金属的强连接连起来而是通过有源区连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RC三把叉叉搞清楚没有

三个×分别表示什么,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分别表示什么,可以解答一下吗

我的理解:
softchk       通过注入层有短路现象
erc results   well和sub的方方面面,连没连到、连没连对
pathchk      每个器件有没有从电源到地的通路,又比如电源连到nmos源级这种奇怪的设计

路过的大神看到不对的地方请指正,感谢。

楼主(2021-03-11):
抱歉,过这么久才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两组电容的井连载一起了,本不应该连在一起的,考虑不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