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sdf反标recrem违例

楼主(2021-02-02):
求助大佬们,后仿时出现recrem违例:
sdf中:
库.v:
波形:
从波形看CLKA和CLKB是同步的,是不是就不用检查recovery和removal?综合或者PT时把它们当成异步的了?这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recrem检测的是时钟和复位的关系,不是check你两个时钟之间的问题的。顺便问一下 PT的时候removal_recovery_check有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rem检测的是时钟和复位的关系,不是check你两个时钟之间的问题的。顺便问一下 PT的时候removal_recovery ...

PT后端做的,我也不清楚有没有打开,我回头问下,哦哦recrem是检测时钟和复位的,但是这里为啥是CLKA和CLKB?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MEM的需求吧,看起来check的是CLKA上升沿和CLKB&&BbeforeA之间的时序关系!
意思就是在CLKA上升沿的时候会检测BbeforeA为高且CLKB上升沿的关系。
也可以理解为BbeforeA为高的时候会check CLKA上升沿和CLKB上升沿的关系。
需要check一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MEM的需求吧,看起来check的是CLKA上升沿和CLKB&&BbeforeA之间的时序关系!
意思就是在CLKA上 ...

‘嗯是个dpram,我去check下需不需要recrem检查,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MEM的需求吧,看起来check的是CLKA上升沿和CLKB&&BbeforeA之间的时序关系!
意思就是在CLKA上 ...

看了代码,设计把dpram用成了sdpram,所以mem里这块CLKA和CLKB的recrem检查应该可以ignore

网友B(2024-03-29):
引用 楼主:
看了代码,设计把dpram用成了sdpram,所以mem里这块CLKA和CLKB的recrem检查应该可以ignore
...

大佬,所以是sram不用做这个clka和clkb的recrem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所以是sram不用做这个clka和clkb的recrem检查?

不是啊,我这个是dual-port ram设计成了single-port ram,所以clk_A和clk_B是同一个时钟,它们两之间的检查肯定可以忽略
而且recrem是检查reset和clk之间的关系,我不清楚为啥我这里会报两个clk之间,可能是后端弄错了?

sram的recrem肯定要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