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让设置的电压在旁边显示?仿真时候电阻值之类的都不在器件旁边显示了,

楼主(2021-02-02):
(图片)

网友A:
先看一下按Q进去属性里面能不能设置呗,其次再看看跑一下ADE simulation会不会出现电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按Q进去属性里面能不能设置呗,其次再看看跑一下ADE simulation会不会出现电压参数 ...

不行,把off改成both显示的和平时不一样,而且这样每改一个参数都要改一下,我有两个虚拟机,在另一个里面显示的,q键打开了和这个对比一模一样。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把off改成both显示的和平时不一样,而且这样每改一个参数都要改一下,我有两个虚拟机,在另一个里 ...

file:///C:\Users\cyl\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71423540\QQ\WinTemp\RichOle\HO]3OI}7[T@D@NUKVQ4Z@BR.png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Results-Annotate下的几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把off改成both显示的和平时不一样,而且这样每改一个参数都要改一下,我有两个虚拟机,在另一个里 ...

你试一下随便跑了DC仿真嘛,我试过有时候没跑仿真就会没显示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随便跑了DC仿真嘛,我试过有时候没跑仿真就会没显示参数的

跑了依然不显示,你看下4楼,我在另一个里面设置好电压就在旁边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Results-Annotate下的几个选项

谢谢,找到了,是Results-Annotate-Component Parame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