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在ISE中通过ILA观察顶层输出信号

楼主(2021-02-02):
尝试如下操作A模块输出信号直连顶层,先将A输出信号复制给B,B再复制给顶层输出。定义了一个ILA IP核,直接添加信号B用来观测,但是提示下面一堆error

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呢?

楼主:
dac0_data_p_0(15 downto 0)是顶层输出信号

更改前
     dac0_data_p_0(A模块输出) => dac0_data_p_0;  【A模块是顶层调用的一个子模块】

更改后
     dac0_data_p_0(A模块输出) => dac0_data_p_0_see (用来观测)

     dac0_data_p_0(顶层输出) <= dac0_data_p_0_see;

感觉这样修改没什么问题啊,为啥会提示illegal load呢?

网友A:
增加寄存器,寄存后再加入IL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寄存器,寄存后再加入ILA。

您好,请问能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