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抽取的结点对衬底的本征电容问题

楼主(2021-02-02):
由于是高压设计,5V器件会放到NBL隔离环内部(结构如下图),但发现器件结点对衬底的本征寄生电容与隔离环存在与否无关,电容值都是一样的。按理说放到隔离环内部的器件结点对衬底Substrate的本征电容应该很小才对(因为中间隔着NBL),好像calibre抽取时不识别NBL隔离环,这样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提取结果不准确,影响后仿结果。怎么才能让calibre在抽取时根据实际器件结构识别隔离环的影响呢?

网友A:
Deep nwell 隔离的能不能抽出来? 还是就NB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ep nwell 隔离的能不能抽出来? 还是就NBL的?

隔离环在仿真模型中就是两个二极管,一个是器件bulk与NBL的PN结,另一个是NBL与衬底SUB的PN结,这两个寄生器件都能抽出来,因为工艺厂提供了这些寄生模型。只是不知道结点对衬底的寄生电容模型主要应该是由工艺厂提供,还是由calibre决定,或者说两者应该配合实现。

网友(2022-10-24):
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啊

网友(2023-09-12):
小弟也遇到问题,原理图仿真,器件全部用带NBL的模型(实际这些版图会把他们放在一个NBL里面),NBL与衬底SUB的PN结产生的寄生电容很大,这种前仿怎么解决,用不带NBL的模型来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