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写了管脚排列文件(I/O Assignment File)以后,I/O pins还是都在左下角要怎么办?

楼主(2021-02-02):
load 设计以后是这样的
I/O pins并没有移动到对应的 io inst上面。
顺便问一下,之后加pad要怎么加?管脚排列文件只写了io inst的位置

楼主:
我找到的实例,load以后黄色的io pins都在对应的io inst上面

网友:
loadIoFile 之后跑一下 assignIoPins

网友:
格式有問題,或是多餘的空格很容易影響長pin腳

网友A(2021-08-13):
请问innovus的管脚排列文件(I/O Assignment File)是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innovus的管脚排列文件(I/O Assignment File)是怎么写的?

看ug 里面都有

网友B(2024-05-16):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改网表,导入的rtl里面需要例化io 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