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下填充问题

楼主(2021-02-02):
请问只是进行dummy填充,PAD下是填TO和POLY好还是不填好,原因是什么

网友:
要看是什么信号的PAD的,若是高速信号或者关键信号的PAD不要填dummy,其他的填

网友:
TO是什么?

网友:
我一般都是填POLY 抗应力,底下再放一个悬空NW防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