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有一个2输入的cell,且同时变化,那么输出延时怎么查

楼主(2021-02-02):
如果有一个2输入的cell,且同时变化,那么输出延时怎么从lib中查找?  查看lib中的延时信息都是根据某个输入pin的transition和输出load来查找的;如果是2输入,则会有2个延时表。

网友:
理论是另外一个座位bubble 噪声影响另外的trans,进行计算,要么+要么减trans,这个应该是EDA工具进行插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