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整体仿真jitter

楼主(2021-02-02):
各位大佬,有没有清楚怎么仿真pll jitter的,求指教

网友:
仿不动吧,只能仿真各个模块phase noise,然后根据公式推算出整体jitter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办法搞吧,向二楼说的只能推算吧

网友:
估计只能把各个模块的噪声先仿真出来,然后带到ADS或者matlab里面模型仿真计算整体的jitter值;真要是看PLL的整体输出噪声不知道通过长时间的瞬态仿真然后看各个频点的dft,根据每个频偏的dBc值再粗略估算积分噪声;

网友A(2022-03-10):
瞬态仿真,打开瞬态噪声可以不?

网友B(2022-06-22):
引用 网友A:
瞬态仿真,打开瞬态噪声可以不?

同问,我觉得是可以的,但这个波形仿真出来后,看眼图得到的是什么jitter呢

网友C(2023-11-15):
引用 网友B:
同问,我觉得是可以的,但这个波形仿真出来后,看眼图得到的是什么jitter呢
...

请问瞬态仿真需要设置nois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瞬态仿真需要设置noise吗

需要,不设置noise,理想瞬态和trannoise瞬态抖动差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