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教,关于用SiliconSmart 做Re-characterization

楼主(2021-02-02):
在尝试按照Lab1 用SiliconSmart 做Re-characterization的时候发现,需要提供后仿的带寄生参数的网表,然而目前只有基本晶体管的寄生参数信息,和用于lvs的网表。请问这些资料有办法完成修改PVT的re-characterization流程吗?

网友A:
做实验跑流程的话,用lvs的网表都行的。

网友B:
如果只是自己run flow 学习的话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实验跑流程的话,用lvs的网表都行的。

感谢,想问一下,目前lvs网表是整个一个文件,需要拆成每个subckt一个文件才能通过-netlist_dir 参数输入siliconsmar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自己run flow 学习的话就无所谓了

感想,想问一下,自己学习run flow 但是总是卡住,不能通过怎么办?

网友B(2021-03-04):
引用 楼主:
感想,想问一下,自己学习run flow 但是总是卡住,不能通过怎么办?

看看UG 或者找到LAB的文档 按照文档做呗!

网友C:
可以加个私信,一起讨论,我也是使用siliconsmart进行K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UG 或者找到LAB的文档 按照文档做呗!

照着文档做,总会出现文档之外的BUG……真的非常难受了。

网友(2023-03-21):
有没有LAB的链接,参考一下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个私信,一起讨论,我也是使用siliconsmart进行K库的

也想一起交流siliconsmart的K库

网友(2024-04-19):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个私信,一起讨论,我也是使用siliconsmart进行K库的

你好,SilconSmart第一个自带例子,用finesim_embedded修改一下simulator_options选项可以run,但是有一些warning:
Warning: MUX2X1: leakage_power__ACQ_1 state: none: leakage current does not sum to 0 (tolerance 1.0e-6)
Warning: NANDX1: leakage_power__ACQ_1 state: none: leakage current does not sum to 0 (tolerance 1.0e-6)
Warning: INVX1: leakage_power__ACQ_1 state: none: leakage current does not sum to 0 (tolerance 1.0e-6)
Warning: DFFX1: leakage_power__ACQ_1 state: none: leakage current does not sum to 0 (tolerance 1.0e-6)
请问这些warning是怎么造成的呀,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