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有一个2输入的cell,且同时变化,那么输出延时怎么查

楼主(2021-02-03):
x如果有一个2输入的cell,且同时变化,那么输出延时怎么从lib中查找?  查看lib中的延时信息都是根据某个输入pin的transition和输出load来查找的;在lib中,如果是2输入,则会有2个延时表。

网友A:
难道不是按照最大延迟进行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按照最大延迟进行分析吗???

或许是,但有一个疑问,如果2输入会导致2个管子打开,那么是不是相当于同时对负载充电,那么延时是不是会比单个管子打开的延时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许是,但有一个疑问,如果2输入会导致2个管子打开,那么是不是相当于同时对负载充电,那么延时是不是会 ...

理论是这样子,但是基于数字CELL分析一般都是直接check最大延迟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