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版图设计,电脑配置一般都需要怎么样的

楼主(2021-02-03):
请问下各位大佬,做版图设计 ,需要什么样的电脑配置呢

网友A:
四五千左右,能开机就行。屏幕要大大大,键盘鼠标要用的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五千左右,能开机就行。屏幕要大大大,键盘鼠标要用的顺手。

四五千已经可以配一个不错的笔记本了,我自己三年前四五千的笔记本开虚拟机可以画一个两级运放的版图,不过也是学生党,使用需求不大,而且没有做后仿来着2333

网友:
能开虚拟机就行。。
4核 8g内存 1g独显 配个好显示屏(大的!分辨率高的!)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