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没有复位问题

楼主(2021-02-03):
跑了综合后的网表,发现一个同步复位的寄存器clk_count[3:0],就其中的clk_count[2]寄存器没有上电复位的时候复位,其他三个bit的寄存器都正常复位了,请问论坛里的大神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的吗。跑了FM,也过了

网友A:
看看这个D触发器CELL的其他port波形是否正确???排查一下是不是timing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D触发器CELL的其他port波形是否正确???排查一下是不是timing的问题! ...

其他port口也不正常,但是setup/hold是满足的。por一开始就没能把它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port口也不正常,但是setup/hold是满足的。por一开始就没能把它复位。。。。。。
...

那就往前追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开始不正常的!有可能是前面的某个CELL timing不满足导致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往前追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开始不正常的!有可能是前面的某个CELL timing不满足导致的哦!
...

让后端的同事报了一下timing。都是满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后端的同事报了一下timing。都是满足的

有可能是异步复位或者异步电路,所以后端report_timing是满足需求的哦

楼主:
最后的办法是在reset刚开始的时候force一个初值,然后reset之后release掉进行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的办法是在reset刚开始的时候force一个初值,然后reset之后release掉进行仿真 ...

我们也遇到类似问题,也是这样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遇到类似问题,也是这样操作的

芯片回来测试是OK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回来测试是OK的吗?

刚回来,还在测电源晶振,logic func还没开始……

楼主(2021-03-08):
引用 网友B:
刚回来,还在测电源晶振,logic func还没开始……

测试到那个问题了吗?相应的逻辑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到那个问题了吗?相应的逻辑能不能正常运行

还没呢,还在改下位机程序中,下周估计才能测到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呢,还在改下位机程序中,下周估计才能测到那块

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func今天刚开始,还要配些寄存器,明天应该出结果吧,我觉得没问题

网友:
我们是modem,部分寄存器没配置情况下,帧部分解对了,剩余的应该是寄存器配置原因。
但是我们是memory里出现那种问题,你们是上电复位太关键了,还是多检查检查逻辑代码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呢,还在改下位机程序中,下周估计才能测到那块

工作了没

网友B:
工作了,我记错了,我们是个同步模块的数据信号,你们前仿没问题吧,后端报timing ok应该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了,我记错了,我们是个同步模块的数据信号,你们前仿没问题吧,后端报timing ok应该没事儿
...

我们前后仿都是force初始值的,然后release掉,后仿timing也是OK的,我们也是同步模块的数据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前后仿都是force初始值的,然后release掉,后仿timing也是OK的,我们也是同步模块的数据信号

...

我前仿没加,只后仿才加的,仿代码肯定不用加的,还有你那个不是同步的第二级DFF吧,第二级不需要检查,disable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