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新手求助

楼主(2021-02-03):
(图片)

网友:
These are the most likely spare cell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future to adjust the size of circuit transistors by simply changing the metal layer.
The sides of the dummy transistors are shown wherever they are dummy, and have similar terminal connections, but the gate is closed.

这些是最有可能的备用单元,将来可以通过简单地改变金属层来调整电路晶体管的尺寸。
示出了虚设晶体管的侧面,无论它们是虚设的何处,并且具有相似的端子连接,但是栅极是封闭的。

网友:
dummy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