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failed to compute C-effective for timing arc

楼主(2021-02-03):
每次做PT时,都会出现这个,check了RC-004大体意思是SRAM的lib问题,但这个是工具生成的,请问应该怎么解决,请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A(2021-03-21):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解决了,在生成的网表里没有IP的module,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2021-05-13):
请问楼主是怎么加上的?网表不是综合工具生成的么?

网友(2022-03-12):
是lib文件里没有定义该脚的capacitance导致的,如楼主的图就是lib里没定义Q[x]的capacitance

网友(2024-06-17):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生成的网表里没有IP的module,加上就可以了

能具体讲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