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示波器差分信号测试出的信号,参考点在哪里

楼主(2021-02-03):
如题,使用示波器差分探头测试出的信号,波形一般以0电平上下对称。
IC厂家一般会给一个max和min值,这个max,min值的参考点在哪里?

网友:
差分信号,哪里有参考点?互为参考。你是不是说偏置或共模电压?芯片手册上应该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