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实现高电平转低电平

楼主(2021-02-03):
如图,不考虑其他,只想实现高电平转低电平,AVDD3.3v,DVDD1.2V。因为管子存在击穿风险,怎样设计可以避免该风险,新人学习中,求助谢谢。

网友:
注意工艺中提供的高压管大都只对漏极负责。你现在的电路如果AVDD是3.3,则高压会出现在普通管子的栅极。

------------------------------------------------------------------

我又回去查看了一下资料,是我记错了,只对漏极负责的是部分工艺的极高压。例如高压管耐受2.5V,但提供漏极测至5V、栅极和源极依然只耐受2.5V的选项。

所以3楼前辈的回答是正确的。对于你现在的设计只需要把AVDD改为1.2V即可。你的高压应该是出现在M2和M27的栅极。

------------------------------------------------------------------
没有设计过相关电路,思路仅供参考,欢迎指正讨论

网友A:
可以由两个串联的反相器完成,第一级反相器用3.3v器件,但是供电是低压,第二级供电仍然为低压,但是器件可以用低压器件

网友:
都 用3.3V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由两个串联的反相器完成,第一级反相器用3.3v器件,但是供电是低压,第二级供电仍然为低压,但是器件可 ...

你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吧 ,谢谢。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吧 ,谢谢。我已经搞定了

应该说的是左右串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