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matching rule 求助

楼主(2021-02-03):
这边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我DC UPF synthesis的时候引进4个iso_en的port与4个psh_en的port;
formality的时候我把4个psh_en的port设为0,iso_en的设为1去match;
但是结果报了我4个iso_en的port未match;

因为是dc_synthesis引进的port,所以reference design肯定是没有这个port的,为什么我设置了constant还会报?
请问有什么解法么?

感谢感谢~~~

网友A:
如果iso_en不是reg或者 cutpoint或者BB point,可以不用verify,直接设置set_constant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iso_en不是reg或者 cutpoint或者BB point,可以不用verify,直接设置set_constant就好 ...

你好,我是设置了这个iso_en port为constant的:set_constant -type port i:/WORK/<my_top_module_name>/iso_en_01  1
但是report_unmatched_points 时会报这个port;
Impl Port  i:/WORK/<my_top_module_name>/iso_en_01
这就很奇怪啊~~

网友A:
unmatched point,并不是failing point,要知道这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matched point,并不是failing point,要知道这个概念

恩恩,是的,报的就是unmatched point,但是理论上设置set_constraint应该能过啊;我对那几个psh_en的设置的就没报;

然后我try了下,直接set_dont_match_point {i:/work/<my_top_module>/iso_en*}
且我对照log,也看到相应的setting设进去了,但是report还是说这几个port unmatched。。。。

请问有什么建议么???感谢感谢~~~~

楼主:
这边设置set_dont_match_points之后,还是报相应的unmatched points,以下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设置set_dont_match_points之后,还是报相应的unmatched points,以下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啊 ...

dont_verify

楼主:
我试下~~~
为什么psh相关的port就没报嘞?

楼主:
这边设置dont_verify, unmatch_point report 中有iso相关的port,但是failing_point report中没有以前port的信息了,
这次报出来一模一样的DFF竟然没匹配到;

我这边再debug下,感谢您帮忙~~~

网友:
那就diagnose一下 failing point,看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