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SVT 和STD-V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2-03):
在看模型文件的时候,里面有四组  1.8 V STD-SVT  NMOS DEVICE MODELS       1.8 V STD-VT  NMOS DEVICE MODELS  1.8V STD-VT PMOS DEVICE MODELS    1.8 V STD-SVT  NMOS DEVICE MODELS 不知道他们的模型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该有提供doc文档的,我只听过HVT,SVT,LVT以及PVT

HVT:high Vt
SVT:Standard Vt(也有称为Regular Vt,即RVT)
LVT:low Vt
PVT:process、voltage、temperature

网友A(2022-02-08):
请问一下,您搞明白了吗,我最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您搞明白了吗,我最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参照楼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