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轻易把RTL所有net的前后port都列出来?

楼主(2021-02-03):
如题。。。
抱歉我不是做ASIC的,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

网友A:
什么意思????不太理解??是要每个模块端口的PORT吗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不太理解??是要每个模块端口的PORT吗还是啥???

抱歉。。。意思是net的前后端。。。
比方说 net123 是从 A 的vout这个port 到 B 的vin 这个port
然后我想得到的资料就是 A(vout) 和 B(vin)

网友:
要看波形嗎?還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意思是net的前后端。。。
比方说 net123 是从 A 的vout这个port 到 B 的vin 这个port
然后我想 ...

这个是netlist吧 这个建议还是写个脚本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