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仿真gatelevel

楼主(2021-02-03):
RTL在modelsim和vcs仿真都正常,在DC里综合后输出门级网表,fm是通过的没有错误。然后配合的smic18.v的库,编译后,不管加不加sdf文件,加不加notimingcheck都是复位后几个时钟后里面寄存器就逐个变不定态了,这个是哪的原因呢?小弟卡在这好几天了

网友A:
选一个有问题的寄存器,把该寄存器的 D, CLK, RSTN or PREN,Q 波形贴出来,就容易判断了。 看一下库里寄存器的模型有没有 clk-to-q delay。估计模型里需要某个 define,仿真命令行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一个有问题的寄存器,把该寄存器的 D, CLK, RSTN or PREN,Q 波形贴出来,就容易判断了。 看一下库里寄存 ...

感谢回复,请问即使我加了notimingcheck 依然不能完全屏蔽厂家库里的关于时序的部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即使我加了notimingcheck 依然不能完全屏蔽厂家库里的关于时序的部分吗? ...

看一下库里的寄存器的 Verilog model,也许 notimingcheck 只是选择 setup, hold 要求为 0。 这也是为什么要看波形去理解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库里的寄存器的 Verilog model,也许 notimingcheck 只是选择 setup, hold 要求为 0。 这也是为什 ...

`timescale 1ns/1ps
`celldefine
module SDFFHQX1 (Q, D, SI, SE, CK);
output Q;
input D, SI, SE, CK;
reg NOTIFIER;
supply1 xRN, xSN;
supply1 dRN, dSN;
  buf     IC (clk, CK);
  udp_dff I0 (n0, n1, clk, xRN, xSN, NOTIFIER);
  udp_mux I1 (n1, D, SI, SE);
  buf     I2 (Q, n0);
  and     I4 (SandR, xSN, xRN);
  and     I5 (SandRandSE, SandR, SE);
  not     I6 (SEb, SE);
  and     I7 (SandRandSEb, SandR, SEb);
  xor     I8 (DxorSD, D, SI);
  and     I9 (flag, DxorSD, SandR);
  specify
    specparam
      tplh$CK$Q = 1.0,
      tphl$CK$Q = 1.0,
      tsetup$D$CK = 1.0,
      thold$D$CK = 0.5,
      tsetup$SI$CK = 1.0,
      thold$SI$CK = 0.5,
      tsetup$SE$CK = 1.0,
      thold$SE$CK = 0.5,
      tminpwl$CK = 1.0,
      tminpwh$CK = 1.0;
// path delays
    if ( SandRandSEb )
      (posedge CK *> (Q    +: D)) = (tplh$CK$Q,    tphl$CK$Q);
    if ( SandRandSE )
      (posedge CK *> (Q    +: SI)) = (tplh$CK$Q,    tphl$CK$Q);

// timing checks
    $setuphold(posedge CK &&& (SandRandSEb == 1), posedge D, tsetup$D$CK  ,thold$D$CK  , NOTIFIER);
    $setuphold(posedge CK &&& (SandRandSEb == 1), negedge D, tsetup$D$CK  ,thold$D$CK  , NOTIFIER);
    $setuphold(posedge CK &&& (SandRandSE == 1), posedge SI, tsetup$SI$CK, thold$SI$CK , NOTIFIER);
    $setuphold(posedge CK &&& (SandRandSE == 1), negedge SI, tsetup$SI$CK, thold$SI$CK , NOTIFIER);
    $setuphold(posedge CK &&& (SandR == 1), posedge SE, tsetup$SE$CK, thold$SE$CK , NOTIFIER);
    $setuphold(posedge CK &&& (SandR == 1), negedge SE, tsetup$SE$CK, thold$SE$CK , NOTIFIER);
    $width(negedge CK &&& (SandR == 1), tminpwl$CK, 0, NOTIFIER);
    $width(posedge CK &&& (SandR == 1), tminpwh$CK, 0, NOTIFIER);
endspecify
endmodule // SDFFHQX1
`endcelldefine

这个是这个寄存器的代码,它的波形我正在研究怎么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库里的寄存器的 Verilog model,也许 notimingcheck 只是选择 setup, hold 要求为 0。 这也是为什 ...

感谢帮助!代码还在审核,这个是波形:

楼主:
这个是reg的verilo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reg的verilog:

这个 model 有个默认的 CK-to-Q delay,1.0。 不知道单位是 ns 还是 ps。 model Verilog 文件开头有没有 `timescale?  其他组合逻辑门有这个 1.0 的延时吗? 估计是有的。在波形里量一下寄存器时钟到输出是否是 1.0ns。1.0ns 延迟偏大了。

SDF annotate 如果正确的话这个 CK-to-Q delay 应该不是 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代码还在审核,这个是波形:

我眼神不太好,貌似这个寄存器 D 先变成 X, 造成该寄存器 Q 随后变 X。
要往上游查,找到最先变成 X 的那个寄存器。
你贴的寄存器 Verilog model 是不带复位的。 设计中的寄存器是否都是不带复位的?应该不是。 感觉像是某个寄存器复位有问题,复位后成了 X, 随后 X 被一路传递下去到了其他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model 有个默认的 CK-to-Q delay,1.0。 不知道单位是 ns 还是 ps。 model Verilog 文件开头有没有  ...

有没有办法屏蔽掉这些只是单纯的把cell当成理想模型来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眼神不太好,貌似这个寄存器 D 先变成 X, 造成该寄存器 Q 随后变 X。
要往上游查,找到最先变成 X 的 ...

明白,我按照这个思路往上检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我按照这个思路往上检查下

找到最先开始变化出unknow的地方,然后在分析是怎么回事!
FM通过不一定表示时序没有问题哦,看看syn里面的时序有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你的是不是异步复位没有在同步处理,然后因为reset的removel或者recovery导致的!
可以往前推理分析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屏蔽掉这些只是单纯的把cell当成理想模型来仿真呢?

模型里这个默认的延迟没有简单办法改成 0。 模型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模拟了门的延迟,虽然很不准。 这样实际上暴露了 RTL 理想情况下仿真没有捕捉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里这个默认的延迟没有简单办法改成 0。 模型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模拟了门的延迟,虽然很不准 ...

您好,我刚才往回追查到了一个reg的复位没有成功,复位的时候就是不定态了,但是实在想不通为啥会这样:

楼主:
L185的那个state_sclk是复位成功的cnt_sclk问题出在【0】位上,涉及到它的代码我觉得没问题呀:

reg [2:0] cnt_sclk;
        reg [2:0] state_sclk;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cnt_sclk   <= 3'b0   ;
                                sclk_b     <= sclk;
                                state_sclk <= 3'b0   ;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_sclk)
                                        3'd0        :        begin
                                                                if(sclk_p)
                                                                        begin
                                                                                cnt_sclk   <= cnt_sclk + 3'b1;
                                                                                sclk_b     <= 1'b0           ;
                                                                                state_sclk <= 3'd1        ;
                                                                        end
                                                                        else if(sclk_n)
                                                                        begin
                                                                                cnt_sclk   <= cnt_sclk + 3'b1;
                                                                                sclk_b     <= 1'b1           ;
                                                                                state_sclk <= 3'd2        ;
                                                                        end
                                                                        else
                                                                        begin
                                                                                 cnt_sclk   <= 3'b0     ;
                                                                                 sclk_b     <= sclk_b;
                                                                                 state_sclk <= 3'd0  ;
                                                                        end
                                                                end

                                        3'd1        :        begin
                                                                        if(cnt_sclk >= 3'd2)
                                                                                begin
                                                                                  if(sclk)
                                                                                      begin
                                                                                         cnt_sclk   <= 3'b0   ;
                                                                                         sclk_b     <= 1'b1   ;
                                                                                         state_sclk <= 3'd0;
                                                                                     end
                                                                                 else
                                                                                      begin
                                                                                          cnt_sclk   <= 3'b0   ;
                                                                                          sclk_b     <= 1'b0   ;
                                                                                          state_sclk <= 3'd0;
                                                                                      end
                                                                                end

                                                                        else
                                                                              begin
                                                                                 sclk_b     <= 1'b0           ;
                                                                                 cnt_sclk   <= cnt_sclk + 3'b1;
                                                                                 state_sclk <= 3'd1        ;
                                                                              end
                                                                end

                                        3'd2        :        begin
                                                                        if(cnt_sclk >= 3'd2)
                                                                                begin
                                                                                  if(sclk)
                                                                                       begin
                                                                                           cnt_sclk   <= 3'b0   ;
                                                                                           sclk_b     <= 1'b1   ;
                                                                                           state_sclk <= 3'd0;
                                                                                       end
                                                                                  else
                                                                                        begin
                                                                                           cnt_sclk   <= 3'b0   ;
                                                                                           sclk_b     <= 1'b0   ;
                                                                                           state_sclk <= 3'd0;
                                                                                        end
                                                                                end

                                                                        else
                                                                                begin
                                                                                  sclk_b     <= 1'b1           ;
                                                                                  cnt_sclk   <= cnt_sclk + 3'b1;
                                                                                  state_sclk <= 3'd2        ;
                                                                                end
                                                                end

                                        default        :        begin
                                                                        sclk_b     <= sclk_b    ;
                                                                        cnt_sclk   <= cnt_sclk  ;
                                                                        state_sclk <= state_sclk;
                                                                end
                                endcase
                        end
        e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刚才往回追查到了一个reg的复位没有成功,复位的时候就是不定态了,但是实在想不通为啥会这样:
...

Verilog code 有问题。 1) rst 没有放到 always @() 的条件里。 这会造成综合工具认为寄存器不需要异步复位,综合生成的网表里的寄存器是无复位端的那种。 这种寄存器启动后默认状态是 X, 实际上要靠 rstn, clk 同步复位,即 rstn 先为 0,clk 上升沿来时锁存”复位值“。
2) sclk_b 这个寄存器复位的写法有问题。 异步复位值必须是一个 known value, 即 0 或 1。 异步复位值不能是一个变量。
3)如果设计意图确实需要异步复位,请参考我日志里的一篇 复位同步 reset synchronize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begin
      cnt_sclk <= 3'b000;
      sclk_b <= 1'b0;
      state_sclk <= 3'b000;
   end
   else begin
       ...

这里我把原先的 rst 改成了 rstn,好辨认一些,n 代表 low active 低电平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 code 有问题。 1) rst 没有放到 always @() 的条件里。 这会造成综合工具认为寄存器不需要异步复 ...

学习了,我修改下代码综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修改下代码综合试试

加油!

网友A:
这段 code 应该是一个 state machine。
State machine 有经典的 coding style,分三个 always block。
第一个 always (*) , 纯组合逻辑,case (fsm_cs_r)  根据当前 state machine state + 输入,决定 fsm_ns 下一个 state
第二个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很简单,把 fsm_ns 锁存到 fsm_cs_r
第三个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case (fsm_cs_r), 根据当前 state machine state + 输入,决定 state machine 输出信号值
套用这个经典 coding style, 可以让代码组织得好一些,易懂,以后扩展维护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 code 应该是一个 state machine。
State machine 有经典的 coding style,分三个 always block。
第 ...

修改后问题解除了,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