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igma delta adc中半带滤波器的名字来源

楼主(2021-02-04):
sigma delta adc后面的半带数字滤波器的名字的来源,请问是因为其通带和阻带的带宽都是其时钟频率一半的原因吗?因为带宽是时钟的一半所以叫半带滤波器?多谢了

楼主:
我仿真半带滤波器的时候发现其带宽总是时钟频率的一半,是不变的

网友A:
网上摘抄的“半带滤波器是一种特殊的FIR滤波器,其阶数只能为偶数,长度为奇数。滤波器系数除了中间值为0.5外,其余偶数序号的系数都为0(因此也大大节省了滤波时的乘法和加法运算)  半带滤波器是一种特殊的低通FIR数字滤波器。这种滤波器由于通带和阻带相对于二分之一Nyquist频率对称,因而有近一半的滤波器系数精确为零。”

网友:
其实后面就是需要低通滤波器。之所以选cic和几级半带,就是为了节约运算量和存储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摘抄的“半带滤波器是一种特殊的FIR滤波器,其阶数只能为偶数,长度为奇数。滤波器系数除了中间值为0.5 ...

谢谢,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