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ise必须要去修吗?

楼主(2021-02-04):
有时候修完了,又会影响到时序

网友:
必须的
SI

楼主:
用哪个命令(方式)比较好。add_buffer_on_route  -repeater_distance_length_ratio 0.51 ,这个数字一般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哪个命令(方式)比较好。add_buffer_on_route  -repeater_distance_length_ratio 0.51 ,这个数字一般 ...

此命令PT本身不让你使用的,来源于write_changes命令输出脚本.无法man.你哪里查到此命令的.
Generate the block-level and top-level ECO change list files by using the
write_changes -format icctcl command. The resulting change list file includes
location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size_cell U1 AND2X
insert_buffer U2/Z BUF1X -location {212.3 753.2}
add_buffer_on_route net1 BUF2X -location {215.0 853.2} -no_legalize

网友:
根据ICC的选项描述,此比率是buffer之间的距离占总route长度的比率,
-repeater_distance_length_ratio length_ratio
Specifies the distance between each buffer that is inserted along the route as a ratio of the total route
length. The value range is between 0.0 and 1.0. This option applies to the entire physical route for the
specified nets.
Only one of the -location, -user_specified_buffers, -user_specified_bus_buffers, -
repeater_distance, or -repeater_distance_length_ratio options should be specified.

网友:
新版pt可以fix noise  ,不过需要额外的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