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电压的power mesh

楼主(2021-02-04):
多电压的power mesh怎么设计呢?是交错布局还是分区域呢?
另外power mesh金属的密度控制到什么水平呢?

网友A:
没啥特殊要求就分区域呗,省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特殊要求就分区域呗,省面积。

密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度呢?

啥密度?metal密度?一般来说密度都没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