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中电容不能调用

楼主(2021-02-04):
小弟是模拟ic新人,目前正在使用TSMC的工艺学习电路设计,画版图的时候发现电容不能使用,见下图。搜索了一下原因是license的问题,这个估计很难解决暂且不提;小弟主要想问如果没有license的话,schematic电路仿真结果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只是调不到版图,不影响前仿真的;模型里面带MOM的模型,后仿真会稍微受到些影响,因为没有版图。虽然MOM本身是不抽取的(直接调用模型),只是抽取连线,但没有对应版图,大小,出PIN位置都不知道,你没办法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调不到版图,不影响前仿真的;模型里面带MOM的模型,后仿真会稍微受到些影响,因为没有版图。虽然MOM本 ...

谢谢指教

网友:
跟tsmc request register number

网友:
跟tsmc request register number.

网友(2024-04-25):
有大佬分享一下tsmc18 mom licens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