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要用memory compile生成ram?自己用代码写一个不行吗?

楼主(2021-02-04):
并且为啥不同的工艺,ram还不一样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不同工艺 大小不一样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工艺 大小不一样撒

那自己写代码实现不行吗?比用memory compile生成有哪些不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自己写代码实现不行吗?比用memory compile生成有哪些不足呢?

哪你去工厂生产个啥,你自己完全写代码不就可以了!

我都没搞明白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自己写代码实现不行吗?比用memory compile生成有哪些不足呢?

這樣只會合出一堆flip flop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自己写代码实现不行吗?比用memory compile生成有哪些不足呢?

速度,面积,功耗,噪声容限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不能说自己写的不对,但是有可能不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RAM  ROM 很多 会特别缩小..一般拿工艺厂IP.  当然也有自己刻
自己用代码写一个
=> synthesis 做的叫 register„都很大”..你弄  1K SRAM 看看 , 用代码写一个 register 1K 8bit SRAM 和合成  register ..

RAM   ROM OTPROM 很多 1K  2K  4K  8K ..RAM 内 还有特殊 Tx 专门 mos管 , 跟本不是一般 pmosnmos ..

网友:
可以自己写, xilinx 的 vivado 还是会使用 ip 来实现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