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空余地方加滤波?

楼主(2021-02-04):
版图有一部分空间 闲着,
电路让加滤波,   是加电容嘛???mos电容还是 mim电容???
大家版图有地方空着 一般都如何处理的。

楼主:
急求呀兄弟姐妹们

网友A:
在电源地之间加MOS电容,加MOM电容,同时填充dummy met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源地之间加MOS电容,加MOM电容,同时填充dummy metal

嗯嗯 感谢

网友:
关键信号与地。。。给力。这是怎么做的芯片,膜拜

网友:
我们给拉出来的每组电源地加nmos电容和加dummy meta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 感谢 是加在电源和地直接 不是加到关键信号与地吗?

关键信号处加的是金属屏蔽,或者滤波电容。

网友:
加MIMCAP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感谢 是加在电源和地直接 不是加到关键信号与地吗?

感谢 是加在电源和地直接 不是加到关键信号与地吗?
=> 天才 ...

你加关键信号
会增加多少 loading ..

网友(点评):
你很狂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键信号处加的是金属屏蔽,或者滤波电容。

关键信号处加的是金属屏蔽

=>
Spacing 拉开 拉开 比较有用 , 金属屏蔽 shielding 都接 GND, 偏偏 poweric .  gnd 很多 groundnoise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信号处加的是金属屏蔽

=>

可能情况比较复杂,关键信号我们一般会区分为高速模拟信号,高频数字信号,直流参考电压,以及其他重要模拟差分信号。

网友:
如果有PSRR指标要求,加mos 电容时要谨慎,mos 栅有很少的漏电,但是如果太多,会影响电源的低频 PS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