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desim仿真出现正弦波不连续

楼主(2021-02-04):
各位大神,上面图片的异样的正弦波,原本仿真出来是正常的,但是重新安装modesim后,再打开原本的代码跑仿真就出现这个样子了,请问这是软件安装出现什么异常了吗?

网友A:
display成模拟波形时选择的数据类型和实际数据不符,看看出的数据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

网友:
改改显示的数据类型就好了

网友:
楼上大神正解,我也碰到过

网友:
修改数据显示格式应该就可以咯

楼主(2021-03-23):
引用 网友A:
display成模拟波形时选择的数据类型和实际数据不符,看看出的数据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 ...

您的以时就是在radix中改为unsigned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数据类型没有设置对,我以前也遇到过,上面几楼都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