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问题

楼主(2021-02-05):
请问大佬们,这里M5和M6这样接有什么好处呢?一般的运放M3和M4的栅漏就直接接一块了,这里加入M5和M5后有什么优点呢?求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把它画成折叠式的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画成折叠式的再分析

画了后是这样的。请问M5和M6的作用是提高增益吗?

网友B:
看上去是利用M3、M5组成局部负反馈环路来减小M3漏端阻抗;可能是为了将极点推高?

网友:
将M5 source端看作电流输入,drain端看作电压输出,M3检测输出电压,反馈电流到输入端,可以看成是并联-并联负反馈结构,环路增益LG=gm3ro3gm5ro5,开环输入电阻为ro3(M5 source端看进去的阻抗无穷大),闭环输入电阻等于ro3除上LG=1/gm3gm5ro5;

网友:
初步分析一下  当差分管M2的漏极电压变化的时候 原来是直接二极管连接,到M4、M8的栅极增益为0,现在通过一个CG的M6方式连接增益为gm*ro,会使得M4、M8的栅极变化更大,但是当M4的栅极变化过大的时候,又会反馈到M2的漏极,因此增益增加不增加不知道但是响应速度应该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利用M3、M5组成局部负反馈环路来减小M3漏端阻抗;可能是为了将极点推高?

...

非常感谢!有个疑问,请问小信号电路计算时为什么流入M5的电流看成是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利用M3、M5组成局部负反馈环路来减小M3漏端阻抗;可能是为了将极点推高?

...

M5的电流为0是因为M1的电流只会流向M3?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M5的电流为0是因为M1的电流只会流向M3?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我是按照M5漏端的恒流源阻抗看作无穷大时计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源端看进去的阻抗无穷大;
当然也可以把恒流源阻抗等效为ro,这样公式推出来会繁琐一些,但是结果不会有太大出入,也就是M3漏端端阻抗在并联负反馈作用下接近于0,相比较于M3直接接成diode形式下的等效阻抗1/gm3更低;

楼主:
感谢感谢!讲得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