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9.1报空器件的问题

楼主(2021-02-05):
各位大神,我们的APR工程师在使用Encounter9.1的时候遇到空器件的报警,如下所示:
Found empty module (SC_MX21F_26_12_2).
Found empty module (SC_MX21F_26_12_1).
Found empty module (SC_DFC_26_20S1_113).
Found empty module (SC_DFC_26_20S1_100).
Found empty module (SC_DFC_26_20S1_49).
Found empty module (SC_DFC_26_20S1_34).
Found empty module (SC_MFCF_14_8_0).
Found empty module (SC_MFCF_14_8_2).
Found empty module (SC_MFCF_14_8_1).
……
总共996个。

导出.v网表并使用v2lvs生成了CDL网表进行LVS检查,同样报了空器件的警告。
类似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encounter导出(saveNetlist)之前,先删除这些空module。 cmd “deleteEmpty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counter导出(saveNetlist)之前,先删除这些空module。 cmd “deleteEmptyModule”

谢谢大神的分享,我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counter导出(saveNetlist)之前,先删除这些空module。 cmd “deleteEmptyModule”

大神,您好,按照您的建议使用了deleteEmptyModule,删除了部分空的上拉器件,但是绝大部分器件仍然没有被删除,以器件SC_MX21F_26_12_2为例,其在Encounter导出的.v文件中的定义如下图所示,其他空的器件也是这样的。

楼主:
帖子别沉了,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按照您的建议使用了deleteEmptyModule,删除了部分空的上拉器件,但是绝大部分器件仍然没有 ...

空器件是干啥的????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器件是干啥的????哪里来的????

我查看了APR之后的.v网表,发现这些空的器件基本都是没有负载的器件。综合后的.v网表中这些器件也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APR之后的.v网表,发现这些空的器件基本都是没有负载的器件。综合后的.v网表中这些器件也是存在 ...

那你par和的netlist和syn的netlist 可以比较过吗???就是形式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par和的netlist和syn的netlist 可以比较过吗???就是形式验证!

形式验证没有问题。

楼主:
我们尝试通过脚本添加代码的方式把空器件填充上了代码,目前来看这部分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谢谢各位大神
‘deleteEmptyModule’可以删除部分空模块,但是并不能全部解决。这个问题还是算@Lover_Momo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