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21-02-05):
安装一台新机器,cpu:3950,安装系统:redhat 7.8
在根目录下使用root建立eda目录,把软件从老系统直接copy到eda目录下,沿用老系统的所有设定,source,启动virtuoso,提示:/eda/cadence..../tools/bin/cds_rootermission denied,使用lmgrd启动license,提示:..../lmgrdermission denied
1.提升所有软件安装目录的文件和文件夹权限到755和777,重新启动,提示相同
2.改变eda下的文件和文件夹的owner到用户并提示权限,重新启动,提示相同
3.在home下重建eda目录,把软件copy到重建目录下并提升权限,修改owner为用户,修改shell指向该目录,重新启动,提示相同
4.root下的eda下的ic616删除,重新安装软件,安装iscape时提升iscape里的java:Permission denied

请问哪位大牛遇到过这个问题,如何设置才可以正常启动软件,谢谢

网友A:
是用的chmod -R的模式吗?
另外,copy是怎么做的,tar打包再解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chmod -R的模式吗?
另外,copy是怎么做的,tar打包再解包?

chmod -R 755 *打包是gtar命令,打包没有问题,我开始装的redhat6.4,virtuoso,icfb都启动了,没问题,但是redhat6.4版本太低支持不了主板上的网卡,找不到mac地址,只好升级到7.8

网友:
解决了吗?
回去试了一下,情况类似,显示的是command not found
一直在用redhat6.x,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OS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A:
搞掂,先去祭五脏庙

网友:
怎么搞定的?

网友A:
1)用vi打开lmgrd,转换成hex模式,可以看到/lib64/ld-lsb-x86-64.so.3,
2)但redhat7的/lib64下没有ld-lsb-x86-64.so.3,
3)对照redhat6,/lib64里只是把ld-linux-x86-64.so.2链接给了ld-lsb-x86-64.so.3,
4)redhat7下有ld-linux-x86-64.so.2,
5)在redhat7的/lib64下做一个简单的链接,“ln -s ld-linux-x86-64.so.2 ld-lsb-x86-64.so.3”,
6)完成后测试,license管理可以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掂,先去祭五脏庙

我还没有搞定,马上试试,先感谢一下

网友:
这么说吧,论坛上各种古怪的安装软件的问题,通过以下命令估计能解决90%以上…

yum install -y redhat-lsb.i686 redhat-lsb.x86_64 ksh zsh xterm python3
yum update -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vi打开lmgrd,转换成hex模式,可以看到/lib64/ld-lsb-x86-64.so.3,
2)但redhat7的/lib64下没有ld-ls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vi打开lmgrd,转换成hex模式,可以看到/lib64/ld-lsb-x86-64.so.3,
2)但redhat7的/lib64下没有ld-ls ...

lmgrd已经好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的ic616也有类似问题,能再次帮我看一下吗,启动virtuoso的提示:        WARNING: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eda/cadence/IC/IC616/tools/bin/cdsGetOABinPath: line 87: /eda/cadence/IC/IC616/tools/bin/cds_root: Permission denied
ERROR: Could not find Cadence installation root for
/eda/cadence/IC/IC616/tools/bin/cdsGetOABinPath
Make sure that cdsGetOABinPath is part of the Cadence installation.
virtuoso:   ERROR: No proper OA2.2 installation found. Fix the errors reported by cdsGetOABinPath.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grd已经好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的ic616也有类似问题,能再次帮我看一下吗,启动virtuoso的提示:   ...

抱歉,这个帮不到你,很久不用c家的工具了,手头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这个帮不到你,很久不用c家的工具了,手头也没有。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