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电源、负电源、如何生成参考0电位?

楼主(2021-02-05):
66资产
模拟入门小白,麻烦各位前辈多指导错误,实在想不明白了。问题起源于一个简单的开关电容电荷放大器,当单电源供电时,在sample相位他的电位应该也在0附近,这样的话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也就在0附近,非常小,我觉得这样的运放是没办法设计的。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图中,运放的正相输入端是不是应该接VDD/2比较合适?如果确实要接VDD/2的话,在这种正负电源供电下,中间电位VDD/2一般是怎么生成的呢?在片上生成还是片外供电就是三端口(VDD VSS GND)供电?如果正相输入端就按照图中接法,这样的运放该怎么设计呢...我觉得我可能有些IC常识性的认知错误,还麻烦各位前辈指正!多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在sample相位,如果想要输出还在0~VDD的话,负向输入端的电压Vin*Ao ...

你的说法是把大信号和小信号分析放在一起的说法吧,你前面说的输出是dc的值,后面又用ac的小信号来说明这个dc 的点,可以这样分析吗,共模电压的范围应该dc去分析,只要你的输入共模的电压范围能够使电路工作在饱和区 那就没有问题啊 你说的差模 那是响应的问题,就是如果小信号的变化超过了这个范围,运放会有一段反应的时间吧

网友A:
新人回答,ref电压一般都是片内基准产生再加上乘法啊 电阻分压之类的 或者LDO从高压降低得到
而且就算单电源0V 如果你的差分对用pmos 加上折叠式 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ref电压一般都是片内基准产生再加上乘法啊 电阻分压之类的 或者LDO从高压降低得到
而且就算单电 ...

谢谢您的关注!在sample相位,如果想要输出还在0~VDD的话,负向输入端的电压Vin*Ao<=VDD,Ao是开环增益,这样的话Vin必然也会非常小,在1/Ao的量级,一般都到mv以下了吧,这个时候就算是折叠式结构共模输入也满足不了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在sample相位,如果想要输出还在0~VDD的话,负向输入端的电压Vin*Ao ...

没看懂你的问题。不过,运放输入common mode工作在0-VDD是非常普遍的,-0.1都没问题的。。

网友:
正端那边是不是想表达一个交流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法是把大信号和小信号分析放在一起的说法吧,你前面说的输出是dc的值,后面又用ac的小信号来说明这 ...

我明白了,感谢您的讨论,祝您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