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OTO示波器软件功能---Lin总线解码 操作演示

楼主(2021-02-05):
Lin线主要应用在汽车的传感器上。可以用一个OSC980来演示这个汽修款的专业的示波器,但我们其他型号的示波器也会加上这个解码功能。Lin线模块是通过接到电脑的USB上发送数据,他引出两根线,一个是地线,一个是信号线。

  我们在LOTO示波器上解码,用一个探头接到A通道上,这个通道探头要接到信号线上。要注意的是,这个探头要达到×10档,因为Lin线默认的是12伏的电压逻辑。示波器界面是白色底的,但是我们其他信号可能是深色底的。

在这把解码打开,在下拉里选中Lin就可以了

打开这个解码,就会有一个Lin解码的标志,我们用这个模块的上位机软件,设置一下帧ID,假设为06,数据假设为18,23两个数字,那长度就是两个字节。

点击发送,一闪而过,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要把触发打开,将触发的位置选到0~12伏之间,让他穿越触发。再发送一组数据,这面已经捕捉到了,单次触发停止。暂停之后,我们可以选择左移、右移、前移、后移,也可以滚动滚轮放大、缩小。如果放大过大,没有帧头了,也不能解码。

注意个问题:解码必须有完整的帧头才可以解码,可以根据波特率调整时间档位,使你的屏幕尽可能完整的显示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Lin解码的过程。

  最多可以发送8个数据,我们可以演示一下,发送了7个数据:

  开始采集、单次触发、点击发送。

  捕捉到了,我们停止采集,开始左右移动

解码是在整个屏幕显示的图形内,要保留他的帧头和时钟同部位,还有ID,检测到以后开始解码。如果不够长,可以改变时间档位,让他达到演示的这个状态。他会有一个帧头,一个13位的电平,交替的同步段,一个ID,你所输入的数据,最后一位是校验位。

完整视频参见B站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v411t7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