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平移位器怎么仿真dv/dt

楼主(2021-02-05):
大佬们,我按照论文设计一个电平移位器,低电平是0V到5V,高位电平输出是100V到95V,如下图所示,那么我的抗dv/dt是不是95v/ns,输出结果是完全正确的,我把上升和下降时间改为0.1ns,输出结果还是正确,那么我的抗dv/dt是不是就是950v/ns,但是实际上做不了那么大的,所以我觉得我的方法是错的,下面几张图分别是输出结果,浮动VDD和浮动地的参数,结构图,输出结果,求各位大佬指教

GND

GND

VDD

VDD

结果图

结果图

结构

结构

楼主:
我顶 别沉呀

网友A(2023-08-29):
你好 可以教教我吗 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3-11-01):
电流模式的电平位移电路,可以通过电流的加减来把dv/dt的电流减掉,所以可以很好的抗dv/dt

网友(2024-01-13):
引用 楼主:
我顶 别沉呀

楼主,一样的 问题,你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可以教教我吗 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楼主,我也碰到一定的问题了,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碰到一定的问题了,你解决了吗??

没有耶

网友(2024-05-09):
那楼主 ,这个电平位移电路你不做了吗?

网友C(2025-04-21):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碰到一定的问题了,你解决了吗??

大佬,你解决了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解决了蛮

没有

网友(2025-08-25):
求教电平移位器仿抗dv/dt教程

楼主:
可以自己在外部加dv/dt变化条件就好了,或者你自己搭建一个简单的DCDC开关,然后给固定占空比也可以

网友D:
A Level Shifter With Almost Full Immunity to Positive dv/dt for Buck Converters     我是按照这篇论文中所提到的测试方式来搭建测试平台进行测量的。去看VoA-Vx的变化幅度来测量,还有一篇论文中也是这样测试的。2025的一篇论文中对于Level-shift的仿dv/dt仿真,它的输入信号是接GND,和这篇论文所提到的测试方式有所不同,我最近也在仿dv/dt,按照这篇论文中所仿真的,还有PVT,大家可以多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A Level Shifter With Almost Full Immunity to Positive dv/dt for Buck Converters我是按照这篇论文中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