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反提extracted view时报错

楼主(2021-02-05):
用qrc提寄生参数时报batchSetCDF.ile文件相关的错:1.undefined function -ciwMenuInit
2.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网友(2021-05-13):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2022-02-10):
在图形界面,把那个Enable Cellview Check 关掉就可以了。

但我又出现一个问题。报错为: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termcap.so .2...........

请问各位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2022-09-19):
引用 网友A:
在图形界面,把那个Enable Cellview Check 关掉就可以了。

但我又出现一个问题。报错为:error while load ...

请问Enable Cellview Check在图形界面的哪里呀?另外请问您解决了新的报错吗?谢谢您。

网友C:
少了libtermcap.so档案

网友D(2022-12-07):
引用 网友C:
少了libtermcap.so档案

能够具体说一下吗?我也遇到这个,怎么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够具体说一下吗?我也遇到这个,怎么解决呀

sudo ln -s libncurses.so.5.9 libtermcap.so.2
试看看

网友(2023-04-10):
引用 网友B:
请问Enable Cellview Check在图形界面的哪里呀?另外请问您解决了新的报错吗?谢谢您。
...

同问

网友(2023-05-24):
引用 网友B:
请问Enable Cellview Check在图形界面的哪里呀?另外请问您解决了新的报错吗?谢谢您。
...

这个界面是在QRC的设置里面的(看最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