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直流分析中,怎么通过软件判断反型区是强反型还是弱反型

楼主(2021-02-05):
这个参数代表的反型强度的意思吗?

网友A:
这里面确实有一半是未解之谜。

简单的说,如果用数字来代表晶体管所处在的区间的话,那么简单的答案就是:
0 -> Cut-off
1 -> Linear
2 -> Saturation
3 -> Weak inverstion
4 -> Break down

令人不解的部分是,无论是查阅BSIM model的文件还是MOS model的文件 ,还是用spectre -h BSIM3 (spectre -h BSIM4)命令去查阅直流工作点参数的含义,得到的解释都是如下:

1)reversed 参数的值应该是 Yes 或者No,代表晶体管是不是在连接关系上接反了。
2)参数region 代表了MOS晶体管的工作区,0-4的值如上述列表所示。对于BJT晶体管,0-4的意义是 off, forward, reversed, saturated, and breakdown.

至于为什么Spectre实施的时候打印出来的参数结果与模型文件的定义不一致,这就要问原作者自己了。或许Yes or No已经不重要了,列出0-4所代表的区域才更加的informative (这是我瞎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确实有一半是未解之谜。

简单的说,如果用数字来代表晶体管所处在的区间的话,那么简单的答案就是: ...

Yes=1
No=0
无端猜测。我是程序员我也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确实有一半是未解之谜。

简单的说,如果用数字来代表晶体管所处在的区间的话,那么简单的答案就是: ...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7-30):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确实有一半是未解之谜。

简单的说,如果用数字来代表晶体管所处在的区间的话,那么简单的答案就是: ...

所以region是2的意思是管子处于符合平方律的强反型区吧?这个saturation的意义不太明确?(看sansen的书上说饱和区分为弱反型区、强反型区、速度饱和区,所以不太清楚能否在cadence的仿真结果中判断处在这三个区域的哪个区)。
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判断管子处于饱和区、截止、线性区这些公式里的Vgs Vds都是直流偏置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