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elium20.03 vhdl

楼主(2021-02-05):
请问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感谢

网友:
<XCELIUM_INST_DIR>/tools/inca/files/STD 是标准的装载路径,如果软件正确安装的话这个目录是应该存在的。最好查看一下你的软件安装还有环境设置是否导致了路径不正确的情况。

网友A:
在编译该VHDL文件之前,你需要运行以下命令

/project/eda/cadence/installs/XCELIUM2003/tools/inca/files/install/xmvhdl.ins
/project/eda/cadence/installs/XCELIUM2003/tools/inca/files/install/xmvhdl64b.i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译该VHDL文件之前,你需要运行以下命令

/project/eda/cadence/installs/XCELIUM2003/tools/inca/files ...

厉害,大佬,解决了。就是2020的feature,还是不能用。啊哈哈。

网友:
软件和feature 都简单

网友(2021-09-09):
求分享软件,急需

网友(2022-09-16):
求大佬分享安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