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设计电路,virtuoso提示shorted output,求助

楼主(2021-02-05):
电路如图所示,virtuoso显示1-4的输出shorted output ,是为什么呢?

1-4总会提示shorted output

1-4总会提示shorted output

网友A:
这样的接法在数字逻辑电路里面是不允许的。对于模拟电路来说,可以通过规则检查的设置来消除这种出错信息或者警告信息。菜单: Schematic窗口 -> Check -> Rules Setup ...  在Setup Schematic Rules Checks界面上选择 Shorted Output Pins的选项,ignored,warning,error,选ignored.

网友B:
把门级电路的输出Pin属性修改为inout就行

网友:
感觉你这数字逻辑有点问题啊

网友:
1. symobl问题。
2. 你这个电路多了个反相器吧?

网友(2022-03-10):
三楼正解,多谢

网友(2022-04-15):
引用 网友B:
把门级电路的输出Pin属性修改为inout就行

正确的 感谢大佬

网友(2022-08-05):
从电路图看应该是门电路的输出有冲突导致的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接法在数字逻辑电路里面是不允许的。对于模拟电路来说,可以通过规则检查的设置来消除这种出错信息 ...

正解,非常感谢

网友(2024-07-29):
引用 网友B:
把门级电路的输出Pin属性修改为inout就行

修改后就没有了,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不允许2个output去接在一起去驱动同一个net. 会有冲突的风险. ER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