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OTO 示波器 两种电流探头的对比实测

楼主(2021-02-06):
为了对比分析探头C20A与感应式探头AC20A的区别,在这次演示中,我每个通道接一种不同的电流探头。B通道接了一路C20A电流探头,A通道接了一路AC20A感应式的电流探头,同时测一路电流,看它们的区别。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介绍了C05A,C20A等探头,是可以测直流或者低频率电流波形。它通过DE-15扩展口接入示波器,另一端是接入式的两根导线,需要串联在被测电路里来测量电流波形

这种电流探头只能通过DE-15扩展口接入LOTO示波器使用。它接入后,代替B通道使用,所以只能使用一个通道。

这种探头的优势是可以测直流和低频率的波形,小于50KHz的电流波形。

它的缺点是必须接入被测电路中才可以测电流,它会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1.2毫欧的电阻

LOTO又推出了这种感应式的电流探头,它只要卡在电流路径上即可感应出电流路径上的波形。这种探头可以接在任何BNC通道上,可以接在B通道或者A通道,或者同时接在两个通道上

另一种是感应式的。优点是不需要接入到被测电路中,只要卡在电流路径上即可。

它的缺点是只能测交流信号,直流或者低频的电流信号没有办法测量。只能测50HZ到150K Hz之间的电流波形,对于低速变化的信号是无法测量的。

这种感应式的探头,量程可以选择比较大,比如AC100A,它的量程就是100A,而C30A的量程只能做到最大30A

用电源产生一个电流串接到b通道上,把它卡在一条电流路径上,通道接了AC20A感应式的电流探头,来同时测同一个电流的波形

我们先设置软件,两个示波器通道分别接入了两电流探头,所以需要设置软件的坐标轴和测量量为电流量。

我们需要做一下自定义探头的设置

比如A 通道我们选的是AC20A,我们选中自定义探头,并且选中AC20A,勾选上

不勾选上 就默认测实际电压,勾选上就会根据探头测量其他的物理量

接着设置电流探头的标定关系

比如这个探头是20A的电流产生1V的电压,于是我们要设置20A和1V的电压的对应关系,点击确定。

B 通道也是类似的设置,

同样选择自定义探头,选择我们所使用的电流探头,我们会发现纵向坐标轴已经变为电流 安培。

设置后,原来的电压档位还是有效的,只是会换算探头的电压和电流关系,显示电流数值

以上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测量

通过不断的开启和关闭电源,获得了一个5A到0A变化的电流

我们在这里看两个通道是不一样的。黄色的波形是B通道C20A产生的,蓝色的波形是A通道AC20A产生的

因为两个模块有不同的系数,它们的坐标尺度也不同

我们会很明显的看出AC20A的波形是交流耦合的,在电源开启的瞬间它会快速升到5A左右,然后恢复到0A,在电源关闭的瞬间,它会瞬间降到-5A左右,然后快速回到0A。

这是因为AC20A是感应式的,只能测出电流变化的交流分量,在开关的瞬间,能检测到变化量,但是一旦稳定了,就会降为零。这是很典型的交流耦合的现象
黄色的波形很明显,是可以测直流和很慢变化的电流波形,波形稳定在4.88大约5A这个位置

而蓝色的波形 他会高到5.10A,基本上在5A左右,负值没有达到5A

接下来可以做标定来准确看出两探头差别,在这个地方进行标定。

我们出产时候,每个探头都会有标定。

从波形上看起来,两探头的区别在此:

黄色的波形是5A到0的变化,蓝色的波形因为它只能测交流量。所以在关断和打开的瞬间,它可以测出有5安,平稳后,他显示的就是0。所以新的感应式探头更适合测交流的量,不方便测接入的量。

详细视频参见B站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k4y1r7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