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样的timing情况 才是合格的place结果呢?

楼主(2021-02-06):
如题

网友A:
时序收敛就是好的place

网友:
io pad跟dummy加完後,符合sign-off,才算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收敛就是好的place

我的意思是得看place结果进行评估,确定floorplan。您的意思是跑完place就要clean?我觉得不太现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得看place结果进行评估,确定floorplan。您的意思是跑完place就要clean?我觉得不太现实吧
...

要判断合格的place 就是看place后的timing有没有异常结果,congestion是否严重,cell分布是否合理等,但是要知道place是一个不断优化、迭代的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