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D CPU运行EDAtools的性能如何?

楼主(2021-02-06):
现在AMD的处理器看评测感觉是翻身了,不知道运行EDAtools,比如数字设计全流程包括FPGA设计,性能和intel的相比如何?比如桌面的线程撕裂者之列和笔记本的R9 5900同Intel的10和11代处理器相比,有没有哪位大侠测试过?谢谢!

网友:
服务器上暂时没有看到用AMD处理器的,PC机上,基本上大同小异,没有明显差异,跑仿真的话,主频高很重要,跑后端版图之类的,内存大很重要

网友A:
刚买的一台DELL 7525服务器,使用AMD EYPC 7742, 跑得飞起,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的一台DELL 7525服务器,使用AMD EYPC 7742, 跑得飞起, 没有问题

和同代Intel处理器有对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买的一台DELL 7525服务器,使用AMD EYPC 7742, 跑得飞起, 没有问题

系统用的什么版本

网友:
CentOS 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的一台DELL 7525服务器,使用AMD EYPC 7742, 跑得飞起, 没有问题

这个7742主频不高,就是核多,多用户或同时跑多个任务还可以,EDAtools多数都是多线程优化不好,单任务跑起来真比Intel的快?

网友B:
霄龙2和至强可扩展比,单任务霄龙2 Spectre特别慢,FM特别快,其他半斤八两。同一NUMA节点至强可扩展跑多任务会掉速,霄龙2不会。

霄龙2的BIOS Tuning特别复杂,建议参考AMD的HPC Tuning Guide和Workload Tuning Guide,和Chiphell的帖子。如果你懒得看,就把内存设为2933,单插槽NUMA数设为4,性能策略设为Power Deterministic,Fabric策略锁定在P0。

HPE的霄龙2支持超功率,但最高240W,也就是不支持7H2。EMC不能调功率,但可以选配7H12。

可以装6系统,要把X2apic关掉。如果是两个64核,还得把SMT和IOMMU关掉。

网友C(2022-10-27):
引用 网友B:
霄龙2和至强可扩展比,单任务霄龙2 Spectre特别慢,FM特别快,其他半斤八两。同一NUMA节点至强可扩展跑多任 ...

兄弟  !  我买了最新的第三代 epyc 7763 ,dell R7525 双路。 用cetnos7.9+3.1/5.19/6.0 kernel ,又用了almaLinux8.6(4.18 kernel),测试了很久,发现还是8.6系统+bios调校后,仿真速度4-8thread下可以提高 50~100%不等,16threads反而降低。

网友(2025-07-24):
引用 网友C:
兄弟!  我买了最新的第三代 epyc 7763 ,dell R7525 双路。 用cetnos7.9+3.1/5.19/6.0 kernel ,又用了a ...

这个使用 EMX  spectre  比 intel  至强3代 强吗?